系统

楼主(2016-01-03):
我是新手,求各位大神告诉一下,联想和华硕新电脑都是WIN8或者10  我想改成WIN 7   有些笔记本和台式机认不到我的U盘,求指导。

网友A:
进BIOS里面关掉UEFI启动,百度里面大把教程,具体可以搜索下

网友:
uefi 和传统的要弄清楚

网友:
楼上说的正确 ,BIOS设置设置明白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BIOS里面关掉UEFI启动,百度里面大把教程,具体可以搜索下

关掉UEFI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