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31211T进PE就掉电

楼主(2016-01-03):
品牌:SONY
型号:PCG-31211T
板号:MBX-238 S0201-2
故障:进系统死机及掉电
结果: 回焊一下桥就OK。
分折:
           1.换内存及硬盘。
           2.清理CPU风扇及改常转。
           3.各电压测量都 正常。
           4.无计可施时,手摸桥芯片有点热。就回焊了一下桥,结果就OK了。
  附:
        BIOS资料。

    此贴无技术含量,但望发贴的同行发贴请写清楚一点(格式)。

sony pcg-31211t MBX-238 S0201-2.zip

网友:
忘说了,BIOS文件里两个BIOS资 料(你们知道的)。《合在一起压缩,省去下载〉。

网友:
,成为大神指日可待啊,已经给你加分了

网友:
谢谢,过年后去基地看看。方才能成神啊

网友A:
桥是什么芯片组的  AMD???

网友:
是INTEL I5 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是什么芯片组的  AMD???

intel hm55

网友:
没有分析过程

网友:
桥虚焊导致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