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SL400电流0.85A 不亮 做显卡通病

楼主(2016-01-03):
IBM SL400电流0.85A 不亮 做显卡通病
显卡
通病

网友:
看你那个图,像是有黑胶样

网友:
有黑胶,不好搞

网友:
这个机器 是有黑胶 麻烦。。。

网友:
显卡后面有一个显存容易爆锡

网友:
有黑胶,不然不会取下来的

网友:
这个大家都知道是通病

网友:
黑胶的BGA怎么设置温度?我总是一拆就掉点。

网友:
巧了,上午遇到台IBM T42,也是显卡,胶不好弄,背上还背个行李,不敢重植,加焊亮了。先试两天在给客户

网友:
这个不是什么新鲜事....大家都知道是通病

网友:
关于黑胶这个问题 不好说有一些取不掉点 但是有一些就算高温度也会掉点 取的时候把周围 包好 我取的时候还好一般会掉一些空点

网友:
黑胶不好搞,老是搞掉点,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