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G31M-ES2C一按开机键,检测卡显示CE然后跳88

楼主(2016-01-03):
按开机后主机检测卡出现CE跟着跳88,无法正常开机,查PCI-E复位电压正常 ,测内存供电1.8V也正常,望高手指点

网友A:
跑码了可以先忽略几大供电了,注意下你的板支持不支持你上的CPU,GA的板软启动的问题先刷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跑码了可以先忽略几大供电了,注意下你的板支持不支持你上的CPU,GA的板软启动的问题先刷BIOS

凤城版主最近异常活跃,频频指导。好怀念一堆775搞不定的那时候,如果现在有一堆775摆着该多好

H55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凤城版主最近异常活跃,频频指导。好怀念一堆775搞不定的那时候,如果现在有一堆775摆着该多好

775 AMD2  AM3难得修哦 当时没认真学好, 我一般喜欢 搞 H61 P61 Z77 Z68 H81 B75 B85 FM1 FM2新款的主板容易修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775 AMD2  AM3难得修哦 当时没认真学好, 我一般喜欢 搞 H61 P61 Z77 Z68 H81 B75 B85 FM1 FM2新款的主板 ...

新板收费相对要高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凤城版主最近异常活跃,频频指导。好怀念一堆775搞不定的那时候,如果现在有一堆775摆着该多好

最近家里没酱油,出来弄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