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主板 UH61MT-SV REV1.0主板BIOS

楼主(2016-01-03):
原版板读取的!!!(可以正常显示的)

双敏UH61MT-SV REV1.0.zip

原板BIOS 可以正常显示的!

网友:
可以用吧!刷好没?

网友A:
好持一下支好持一下支好持一下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持一下支好持一下支好持一下支

不要灌水哦!!!(你这说的是什么话?一点都不通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灌水哦!!!(你这说的是什么话?一点都不通顺)

你要是支持的话就麻烦加点分啊(哪怕是1分或2分)

网友(2019-09-11):
这个BIOS,刷了以后有个小bug,会自动进BIOS,貌似是找不到硬盘。换别的bios,正常。2019-9-10号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