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此图的4X.5X.6X什么意思

楼主(2016-01-03):
请问大神此图的4X.5X.6X什么意思

网友:
代表南桥芯片组,5X=HM55  6X=HM61 65 4X=41 45等.

网友:
后面还有7x8x9x要慢慢学哦

网友:
你得好好学习,多看书

网友:
是不是也可么理解为G41级别的板,X58级别的板和H61级别的主板。

网友:
是啊,哪里的书有啊

网友A:
这几个代表  4系列  5系列 6系列  的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几个代表  4系列  5系列 6系列  的主板

谢谢啊  大哥

网友:
不必客气的。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尽管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