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plus 刷BIOS 折腾记

楼主(2016-01-03):
    修好了搭档usb过流,15秒关机的华硕H61-PLUS,发现bios版本是0602,比较老了。更新一下吧,上网到华硕官网下了最新的的BIOS,是1002的,以CAP结尾而不是常见的ROM结尾。由于华硕主板用编程器刷BIOS会造成软网卡MAC丢失(吐槽一下华硕的奇葩设计),加上主板能点亮,就用华硕主板自带的EZ FLASH刷吧。这个轻车熟路。往16G的KINGSTON usb 3.0 U盘里拷入BIOS。开机,按DELL进入BIOS,选高级模式,选工具,再选中EZ FLASH2.u盘已认出,选中BIOS文件,回车,不是平常的升级界面,而是提示非EFI BIOS文件。怎么会出问题呢?以前一直这么操作都没问题的。下了个次新版的BIOS丢入U盘,再次试验,照旧。无意识地掏口袋(u盘都放口袋里),掏出来的是很老的KINGSTON usb 2.0 u盘,才4G,而且还量产了个IT天空的PE在里面,专门用于老机器装系统的。随手往这个U盘里放了BIOS,插到电脑上,开机,再次进入EZ FLASH2,选中BIOS文件,回车,熟悉的升级界面出现了,读入BIOS,升级进度条开始走动,约半分钟左右提示升级完成。重启电脑,再次进入BIOS,加载默认设置,再修改了一些设置后保存。我对华硕无语了,真NX!

网友:
有的主板不认大U盘启动的

网友:
ASUS吃力不讨好。 16G不认,  4G能认。。。。

网友:
这个应该没什么把,usb 3.0要加载驱动才能用的,那种情况下别想用3.0的盘了

网友:
官网的好像不能用,刷上不显,原机的刷回就可以

网友:
能用就行,BIOS一般不要动

网友:
应该是大容量U盘兼容不好吧

网友:
不认大容量U盘

网友:
不是不认识大U盘,而是刷新程序不认识U盘的控制芯片。

网友:
U盘容量太大?

网友:
华硕的主板官网bios以cap结尾的用编程器刷不了,听说可以用软件改,但是不知道怎么改

网友:
不认大U盘 这还是比较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