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具体的CMOS放电步骤

楼主(2016-01-03):
教我们的师傅,有的说跳针,然后开机键长按,有的说,跳针,开机键多按几下,有的说短接正负极,等待十几秒,我也是有点乱了,虽然可以正常的放电,但是想知道最正确的方式

网友A:
最正确的方法是拔掉ATX电源,如果是3针CMOS跳帽的板就把接地的那针与旁边的跳上,如果是两针的直接短接几秒十几秒都行,看你心情,如果嫌麻烦拔掉ATX电源扣掉CMOS电池主板先放一边过几分钟也是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正确的方法是拔掉ATX电源,如果是3针CMOS跳帽的板就把接地的那针与旁边的跳上,如果是两针的直接短接几秒 ...

大神。。。我扣掉电池,放几分钟的好像没成功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我扣掉电池,放几分钟的好像没成功过。。。

你得把你ATX电源拔掉。

网友:
扣掉电池就行的,多放一会

网友:
直接拿出来放置30秒左右再装回去就行

网友:
电源线拔掉。。电池拿走。跳线接地

网友:
小电池扣掉  停10几20秒  在放上去就可以了        那些跳键什么的的  太麻烦       或者COMS的跳帽  拔掉  过一会儿在放上去也可以

网友:
跳线帽跳接地时一定要断开ATX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