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43G 不上电 小白需要大家的援助

楼主(2016-01-03):
机子型号:宏基4743G 版号:JE43-CP
问题:按开关 上电0.3左右
网上说有3.5v滤波通病 换了之后点亮 但过一会又变回老样子了 开始以为没焊好 加焊后 又能点亮 不过还是不持久啊 量电压发现3.5转换电压不出 控制角只有1v左右
图纸 控制脚是由u3609的7脚发出的RUN_POWER_ON 之后我把电阻r 3626拿掉 芯片7脚电压变为15v 觉得应该是后极把它拉低了 然后去后极找可能拉低的地方 问题是好像没有可以拉低的地方 唯一感觉像但发现q50和q52两个场管是不装的 这个RUN_POWER_ON就去这几个地方 本人小白 大家帮忙看看是哪里的问题 现在就是加热一下3.5附近就能点亮 但不久就会变回老样子 谢谢

补充内容 (2016-1-4 15:52):
问题解决了 直接从芯片第7脚飞线到各场管控制极 测电压稳定14v 可能是板层漏电 感谢给位的帮忙

网友:
像这种不稳定的还是交给专业的修,查找的地方多,转换的地方的元器件不稳定都会引起

网友A:
把3,5v芯片和mos管都换了试试

网友:
写的很详细,修的也很专心,应该给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3,5v芯片和mos管都换了试试

mos管换过了 没用 3.5v芯片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