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谁有SONY MBX-273的板子帮忙看个电阻。

楼主(2016-01-03):
EC BIOS U24第八脚 R676这个电阻是多大的,没有图纸,刷BIOS的时候搞掉了。

网友:
怎么没有人有吗??

网友:
大神在哪了啊

网友:
供电VCC,0欧

网友A:
帮你查啦其他的主板一把供电直接共给,你飞个线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帮你查啦其他的主板一把供电直接共给,你飞个线试试。

第七第八是电阻相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七第八是电阻相连的

不是第八脚的供电

网友:
我找别的主板比对,发现应该是2-3K左右
找一个装上好了

网友:
7脚外的上拉电阻,找个几K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