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版软件和安装版软件的区别?

楼主(2016-01-03):
       什么是软件绿色版呢?什么是软件的安装版呢?软件下载的时候一定很多人有疑问吧!!
软件的安装版就是从安装文件里释放出来的版本。也就是下载来之后一般是一个安装文件,点了之后,会有选择让我们装在哪个盘,然后它会释放出文件什么的。

说白了:安装版的软件,就是要安装。

指你要打开安装软件点击安装,你要选择安装路径C盘或D盘,安装后会在桌面及开始菜单里出现一个图标或不出现,只有你在开始菜单里找程序菜单再从里面找到你刚安装的文件.

绿色版一般下来就是一个压缩文件,里边有一个文件夹,文件夹里就包含了这个软件的各种文件。直接把这些文件释放出来,双击那个主程序图标就可以使用了。

绿色版说白了:就是免安装版。

是打你把这个文件下载后,直接打开这个文件夹,里面就有一个文件的启动图标,你直接双击就能打开这个程序了,不用你安装到C盘或D盘了,你可以把这个文件夹随意放在任一个盘里,也可以把启动图标在桌面建一个快捷方式也行.

好了 到这里你一定对安装板软件和绿色版软件有所了解了吧

网友A:
这样子客户端软件维护怎样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子客户端软件维护怎样搞了。

你说的好像和我说的不沾边,  绿色软件 一般是家庭用的多

网友B:
注册表写入和非写入的区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注册表写入和非写入的区别。

是的,看来版主对此也有研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的,看来版主对此也有研究

我啊肤浅的很。倒是你的头像很亮,像黑夜里的一道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啊肤浅的很。倒是你的头像很亮,像黑夜里的一道光

反正没事,不如管理管理论坛

网友D:
以前还真没有想到这一层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还真没有想到这一层

好用就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