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关机后屏幕微亮拔掉电源就好了。上网本

楼主(2016-01-03):
如标题。。明基的。上网本。ONE-D257 电池还没有。。不知道电池拿到了会不会屏幕微亮。。要是这样电池就要跑电了。。55555 求指教
掉电

网友:
主板故障了吧

网友:
CMOS电池放下电,恢复BIOS默认

网友:
讲都没讲清楚问题

网友:
主要检测屏供电是不是关机后还存在。

网友:
屏供电 背光开启 查一下 是不是还有电

网友:
不影响使用吧?

网友:
有些人屏背光开启出问题 就直接找个电压上拉了! 查一下呗

网友:
屏幕暗很好修

网友:
应该是由电压提前出来了

网友:
主板有问题 ,要不拆开看下有没有进水

网友:
恩。。。。还好。。电池装上关机。。没有这个问题。。这样电池就不会走电。。。就不管它了。呵呵谢谢大家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