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320

楼主(2016-01-03):
手上一台HP320集成的的主板! 问题是电池用好的!插电源在进WIN7页面就掉电了!里面有大电容!换了没用! 有人说CPU问题也换了!!
还是会掉电
win7

网友:
不要修了,我这有个修好报价半个月了还不见回音.

网友:
HP321 320 的机器插电池进系统掉电的 我这修得很多 NEC 电容不要去掉 直接在CPU 座这边加2颗330电容就完美解决 已经修了不下20台了。 只拆后盖就可以解决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320的我都是换了电容好的,这款还有个通病就是BIOS容易坏。

网友:
能亮机走到WIN界面的情况下 硬件尽亮不要动 不过刷个BIOS 倒是可以有 祝你好运

网友:
4个330就解决了

网友:
一般都是6个330

网友:
6个太浪费了4个就够了 , 你330 多

网友:
装XP呢 能装系统问题不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