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110内接不显外接显已解决!通病!

楼主(2016-01-03):
接一台DELL N5110 ,开机2分钟黑屏,断电重新开机黑屏,冷却一小时后又可以开机,2分钟左右黑屏,断电重新开机黑屏,我本来想外接看看,但是外接VGA接口堵死了,插不进去,算了!想到有些显卡就是这样的故障,于是我加焊显卡,故障依旧!

准备网上买个显卡换,网上要100多,没买,打算机器还给客户不修了

后来不死心,觉得是不是不是显卡问题?这时候我去掉显示屏,把VGA口疏通一下,勉强用VGA线插了进去,居然看到外接亮了,反复开关机测试,都是正常的,再把屏幕接上去测试,黑屏!.............................................................显卡白焊了,根本不是显卡问题!

马上去迅维网里查资料,有点眉目了,按照别人的帖子,量了一下LCDVDD 是0V,U49015个脚对地阻值都正常,没有短路,没有虚焊,是U4901坏了,有输入没输出,

于是在料板找,根本找不到同型号的,只有形状一样的,,但是胆小,不敢随便换,算了,把芯片拆下来,直接用导线连接,

成功修复!

有网友说用导线连开机会瞬间白屏,待机也会白屏,我测试下来一切正常。大家可以放心用导线连!

CMOS电池卡扣拆的时候弄断了,我于是用热熔胶固定的,给大家提个醒!

总结:遇到这个机器,先不要干显卡,先测测屏电路!还好我没焊坏,不然就完了!

发帖很辛苦,希望大家给点分,我没分了,下载不了东西,谢谢!祝大家多修点电脑,多多发财!

网友:
芯片也可以不用直接去掉,可以直接用线连接芯片得3脚 和 4脚。

网友:
原来这样也可以修好

网友:
兄弟飞根那么粗的线,浪费了吧

网友:
明白了,下次如果遇到同样的问题心里就有数了。

网友:
应该是暗屏了吧,你没有注意看.

网友:
幸好没走弯路

网友A:
这样连起来。休眠还起作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连起来。休眠还起作用吗?

闭上盒子,再打开,屏幕就黑了,再按开机键,又显示ADMINSTRATOR,用户已锁定,点一下进入桌面,一切正常,说明休眠起作用的

网友:
这样好像屏幕不显示的时候之前会有字没亮背光吧!

网友B:
给你提个醒   以后遇到屏黑的机子   拿手机开手电筒 照一下屏幕   确认下是暗屏 还是确实是不显   不然你会走弯路的

网友:
这个是没3.3V屏供电吧,应该屏幕没反应的,外接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给你提个醒   以后遇到屏黑的机子   拿手机开手电筒 照一下屏幕   确认下是暗屏 还是确实是不显   不然你会 ...

修这种暗屏一直都是看电流后再用高亮电筒照一下。

网友:
首先要排除是黑屏还是暗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这种暗屏一直都是看电流后再用高亮电筒照一下。

对  这样才正确  不然暗屏  照着不显修  修死

网友:
楼主煮熟的客户差点几飞了

网友(2019-04-27):
奇怪这个是给屏供电的管子,按理说应该是白屏啊,怎么成黑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