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大家帮看下海尔HT-19308W刷过程序后屏幕右上角有两行字母

楼主(2016-01-03):
大家好。
海尔ht-19308w显示器刷过程序后显示正常了,就是左上角有两行蓝色字母,怎么消除啊,

网友:
编程器是rt809f 、程序是论坛上下的。原机器上的程序从新刷回去还是一样,有两行蓝色字母‘

网友:
恢复出厂默认试试

网友A:
退出工厂模式就行了

网友:
好象进了工厂模式,重新找个刷试试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退出工厂模式就行了

请问怎么操作才能退出工厂模式?

网友B:
怎么才能退出出厂设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才能退出出厂设置啊

看清楚了吗

网友:
按到什么健健功能了吧

网友:
应该是进工厂模式了

网友:
最后换了个pwoer按键,关机开机后好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