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315 开机电流0.235不显维修

楼主(2016-01-03):
晚上八点多快下班了,客户拿来一台宏碁ACER 4315特老款憨厚性砖头笔记本,开机电流0.235没反应,这种老本子,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这个电流肯定是缺少电压,只要是自然损坏的,一般就一个问题处理好就没问题了,不像那些二修的机器,修好这里,鸡巴那里又有毛病,最头疼那玩意儿啦,先上个砖头的图看看

报好价格300块,开修,拆机

先测各大电感对地阻值是否正常,这机器的CPU电感对地32

桥的1.05竟然是002

好吧,既然这样,二话不说,先用烧机大法伺候它,一烧,我草,竟然桥发烫厉害,看来只能换桥了,这鸡巴桥虽然不贵,但是这个点了,又没BGA,朋友那里都关门了,好吧,明天再干吧,稍稍休息了会,突然一想,不对啊,这种桥有时候电压不对也会发烫,还是再仔细看看有没有什么小元件不良的,神眼一眇,啊哈哈………………果然发出有个鬼东西发黑了,大家看看它这小逼崽子,就长这逼样哦

不用想了,直接把它干掉,随便换个小电容上去

再次测桥的1.05供电阻值,果不其然,恢复到55欧了,不用想,90%都正常了,直接加电测试,呵呵,一切完美亮机啦

虽然机器有点老,但是bios还是亮机好机器备份的,上传上来以备各位大神测机用,看完速度加分啦!

网友:
这机还能收300不错啊,楼主在哪做啊。。。

网友:
楼主生意真好做啊这么老机器都能要这么多真羡慕你啊!!!!!!!!!!!!!

网友A:
现在双核的机器  客户钱花了200以上 很多都不修。  你还能收300   不错了

网友:
这下300大洋到手了

网友B:
没有上电,只是用烧鸡大法来烧,一般哪里明显发烫就是哪里坏,南桥如果只是微温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旁边电容烧,温度传过去的,另外一个是桥本身得到供电引起的微温

网友C:
这烂机器,2手的买一个才几百块钱,还有人修,我也是服了,现在笔记本价格已经做烂了

网友:
这个烧机应该会发烫的,没仔细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烂机器,2手的买一个才几百块钱,还有人修,我也是服了,现在笔记本价格已经做烂了

我维修的宗旨呢就是:无论机器怎么样,或烂或新,只要利润足够,就可以做,如果是特别新的机器,就是手摸一下能好,但是没利润,我觉得没有必要去搞!

网友:
大家都是靠技术吃饭的不能拒绝客户。不管多老的鸡只要客户肯出米就OK了

网友:
很好的利润。羡慕啊。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双核的机器  客户钱花了200以上 很多都不修。  你还能收300   不错了

300这已经是天文数字了,在我这150都嫌多,恨不得你给他钱。

网友D:
有些老机器做工可能比新机要好,不然收300客户也不修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些老机器做工可能比新机要好,不然收300客户也不修了吧。

报价350,最后300成交,修好还可以用,买新的也要三四千啊

网友:
花300修这机器?楼主你在哪 我要去你隔壁开店

网友:
只要给钱  20年前的本子   来我也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上电,只是用烧鸡大法来烧,一般哪里明显发烫就是哪里坏,南桥如果只是微温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旁边电容 ...

旁边电容坏导致温度过去的,还有就是桥本身不正常吧,这种老桥还是容易坏的

网友E:
很难想象,那么小的电容,你是怎么发现的,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难想象,那么小的电容,你是怎么发现的,厉害

有一些发黑了,能看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