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LX3 PLUS 主板没有声音

楼主(2016-01-03):
手里有块华硕的主板,P8H61-MLX3 PLUS REV1.00换声卡芯片时把46脚弄掉点了,现在是没声音.电脑的右下角也没声音图标.不知道这点是连哪里?能接吗?点位图不太会看,请大师们给出个主意.先上图

网友:
直接换声卡芯片先

网友:
如果实在修不起了 就换个独立声卡好了

网友:
芯片才换个新的.大师来指点下,这46脚是干什么的,去哪里的?

网友:
这个板没有PCI插槽,我也不想换独立的,有办法搞吗

网友:
那个脚是NC  意思是本来就是空脚   没接去任何地方  没声音故障应该和这个脚无关   考虑别的吧

网友A:
真的是空脚?
那我这怎么没声音?电脑桌面的右下角也没声音图标
系统是重新做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的是空脚?
那我这怎么没声音?电脑桌面的右下角也没声音图标
系统是重新做过的

那就是别的地方有问题了

网友:
是的,现在问题是在设备管理器里没有网卡设备,也没声音,这两个都没有,那这问题出在哪?

网友:
46脚掉点看线去那里了,用放大镜看,如果没线可能是空点

网友:
用万用表测下 看有没有跟这个脚通的   没有通的就是空脚   有通的就飞个线    最好是学着看下点图  这是给修必的基础

网友:
这块板的声卡和网卡都由谁来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