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存短路,拆掉显存阻值正常,更换显存维修成功几率有多大

楼主(2016-01-03):
显卡是V星780ti

网友A:
维修操作不出问题,一般确定问题是能好的

网友B:
这个谁也猜不出有几成,这个不是猜的,是要靠测量的,它短路了,那其它的元件有没有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操作不出问题,一般确定问题是能好的

就是不知道核心有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谁也猜不出有几成,这个不是猜的,是要靠测量的,它短路了,那其它的元件有没有坏,,

主要是没法测试核心还有没有问题

网友C:
显存全部短路了吗?核心也不保了这样,显存电压直接进核心的

网友D:
显存还是很好焊的。用风枪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存全部短路了吗?核心也不保了这样,显存电压直接进核心的

阻值没拆显存之前为0,拆光了47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存还是很好焊的。用风枪就行了

没拆显存之前为0,拆光了47,还有维修的必要吗

网友E:
不一定,显存对地最值本来就接近0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一定,显存对地最值本来就接近0

47感觉太高了啊。很想试试,但是并没有这个闲钱,修不好的话简直赔了夫人又折兵。。。。。。。。。。。。。。。。

网友E:
还是先检查GPU等工作条件,显存坏得可能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是先检查GPU等工作条件,显存坏得可能不大

如何检查GPU工作条件

网友:
先装一两个显存上去,开机花屏那就确实是显存坏了,装一两个上去看阻值,话说用软件测试我也不会,新显卡用以前的软件跑不出来

网友:
将右边最下面两颗显存装上去,上机试机如果有显示,就可能有救得回

网友:
GPU供电,时钟就是晶振和边上的电容,,也可以测金手指16对地址线数据线对地组织判断GPU有没烧,阻值16对都接近,不能短路开路,金手指边上16对小电容也检测一下,一般先测GPU,显存供电

网友:
换显存好的可能有5成样子,我换过GTX670 660 R9 290X 基本上成功了,,,只有像EVGA这种就不容易换好,,别的牌子一般容易,有一些牌子PCB有问题的,换也换不好的,核心坏的可能限极低,,这个卡有条码,有风扇的话,可以导给我

网友:
显存全部短路,一般是显存供电过高引起的吧,核心好的几率的可能性,个人觉得小,装上新显存很可能档zb代码不过,留着以后碰到有料本在试试吧,你这显存成本太大了,--纯属个人理解和建议

网友:
不可能都短路啊。。你这个功夫大了。。

网友:
先测一下拔下的每个显存是不是短路,如果没有,GPU应该还好,如果所有显存短路,有可能是显存电压过高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