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美逊D725 板号:HM40-MV 无法关机 关机自动重启,自动开机

楼主(2016-01-03):
E美逊 D725  板号:HM40-MV(吾)
故障:进液无待机
待机芯片为TPS51125

处理进液后更换好芯片,还是无待机,依次检查各项条件,当检查到24脚时发现了问题,此脚正常是于L6电感相连的。此处开路,飞线后3/5V正常输出,机器正常点亮.装好机器.

以为故事结束了?NO机器使用一切正常,唯独不能正常关机,刚开机亮屏时,按开关可以正常关机.但进入系统下关机后机器自动重新开机.先软后硬,系统重装过,BIOS刷新过,不管是进PE还是系统下就是无法关机.好吧,排除软件故障的可能性.拆机
整理下思路,引起这种可能性的大概有几种可能:1: PCIE_WAKE#(网卡唤醒)  2:EC有问题?  3:SB有问题?最后更换SB解决故障!

网友:
楼主维修真是一波三折,不知楼主报价多少,TPS51125的中文引脚定义能否给我一份。

网友:
估计SB下面也进水了   网卡是不是也进水了 导致WAKE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