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YO SY-A55-RL VER.3.0 自动开机 跑完码马上掉电

楼主(2016-01-03):
因为本人还是维修学徒一名太深奥的东西还不太了解,只能将一些经验分享给大家, soyo主板 型号:sy-a55-rl v3.0 客户拿来时自动开机,跑完码掉电。然后在短接开机针没反应。 测量开机针只有0.9V ,这个开机针是和 io 8758e的35脚 PANSHW# GP43 相连的。 测量IO这个脚位也是0.9V,所以换之,此板修复。

_SY-A55-RL V3.0.zip

网友A:
新手维修精神值得鼓励,这里8758E 35脚对地阻值推测是处于偏低短路状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新手维修精神值得鼓励,这里8758E 35脚对地阻值推测是处于偏低短路状态。

是不是IT8758烧了导致短路了呢,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IT8758烧了导致短路了呢,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即使是 IT8758 35脚 PANSHW#对地阻值短路的情况下,IO芯片上电也不会发烫因为35脚是信号工作引脚,这里8758型号IO芯片损坏可以理解成上电触发部分内部电路工作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即使是 IT8758 35脚 PANSHW#对地阻值短路的情况下,IO芯片上电也不会发烫因为35脚是信号工作引脚,这里87 ...

谢谢大神 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IT8758烧了导致短路了呢,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IT8758在这里损坏的实际意义就是上电触发内部处理电路工作异常引起,本身烧掉一般是5V或3.3VSB测试点对地阻值异常引起。

网友:
简单直接…………

网友:
没有图纸的话 觉得好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