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不认硬盘

楼主(2016-01-03):
HP 开同报错,认不到硬盘,硬盘供电4.5V

网友A:
不知道从那里给你说     是本那型号,报什么错

网友:
是不是报104错误。

网友:
把报错拍个图传上来   更容易帮你解决问题  你觉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从那里给你说     是本那型号,报什么错

HPQ143 供电是4。5V。对地值是8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