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SONY SVF143A1QT DAOHKCMB6D0 REV.D

楼主(2016-01-03):
SONY SVF143A1QT  DAOHKCMB6D0 REV.D  原机备份

SONY SVF143A1QT DAOHKCMB6D0 REV.D.zip

网友(2017-08-17):
我这类接的机器 用一会就会死机 死机后就 是灰屏  或者插拔电源也会出现灰屏死机的情况 不知道是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2017-09-18):
放了电就能用一段时间 不又不行 刷刷BIOS

网友(2017-11-29):
需要用上谢谢分享。。。。。。。。。。。

网友(2021-01-16):
bios是好的,就是亮机慢   感谢

网友(2023-06-26):
集显还是独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