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 K42JR一波三折的维修

楼主(2016-01-03):
本人小白一个,实地毕业5个月后,第一次发帖,有点小激动,写的不好请见谅。
时间:2016年1月3日
地点:唐山市
主角:K42JR
故障现象:触发后电流上到2.0,然后掉到1.1,如此反复。
维修过程:首先根据电流判断,感觉应该是要亮机了,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电流又掉下去了,如此反复,应该是反复跑码。此时按开关关不了机。

                根据故障现象,先拆开D壳的内存小盖,拔下内存,看下电流,拔下内存后电流1.6掉电,应该属于正常保护。再找了一个好内存装上后故障现象和之前一样,排除内存故障。
                换回客户的内存,此时正式开始检修,首先拿示波器测下SMBUS波形,看看能不能亮机,万一亮了呢(之前遇到过两例,示波器表笔一测SMBUS就亮机了,不过第一例一个月后返修了,换的显卡,第2例直接加焊显卡秒杀)。此时测到SMBUS波形跑了7.8段后停止,也没有亮机,让我很是失望
                此板是HM55的芯片组,根据以往的经验判断,正常SMBUS应该有10几段的波形,根据目前波形分析,此板应该是档外设,下面开始迅速拆机。
                拆机后首先目测全板外设有无明显的坏的痕迹,因为拆机的时候读卡器拔不出来,首先怀疑读卡器,目测发现USB口坏,USB焊盘接口都没有铜皮了,还是用胶粘上去的,直接一把拽下来扔了。。。读卡器拔下来是这样的,怪不得拔不动。。。
            再次上电测试,电流跑到1.8, 并且不再反复跳变,本来以为好了,但是屏幕还是没有亮,此时蛋蛋疼了20秒,哎,继续测吧。既然电流不再跳变,按下开关看看有没有反应。此时按下开关,能关机。说明刚才的故障排除了,现在是新的问题。
           既然能关机,肯定是显示部分的问题了,显示部分无非就是显卡、屏、屏线。再次开机,示波器测屏线接口的34脚LVDS_EDID_DATA_CON EDID有波形,并且是读到屏的波形(此处未截图)。初步猜测显卡是好的,应该是屏线或屏的问题。
              既然EDID正常,下一步测下接口上的供电和数据线,先断电打阻值所有脚位没有异常的,然后上电用万用表测到BL_EN_CON背光开启没有电压,LCD_BL_PWM_CON亮度调节1.4V(不确定是不是正常的),LVDS数据线都没有电压。其他供电正常。
             既然没有BL_EN_CON,那就先从它开始入手。 图纸BL_EN_CON是经过双二极管D4503相与而来,D4503在主板背面不好测,直接在D4503三脚飞线,再次通电测D4503的三脚无电压,此时按正常思路应该往前级追查,测LCD_BACKEN和LCD_BACKOFF#看看这两个电压正常不正常。但是我没有这么做,我直接取下主板,上BGA加焊了显卡(不要问我为什么:其实是想抽烟了,趁着加焊的空跑出去抽烟去了)。
           抽了一颗烟,回来显卡也加焊完了,处理好满怀信心的上电测试,FUCK,亮是亮了,但是红屏。根据经验红屏应该是缺色导致,直接万用表测LVDS数据线电压,27脚LVDS_L0N-1.4V,26脚LVDS_L0P-1.6V,其他LVDS数据线都是1.27V,看样问题就出在26,27这一组了,断电打值27脚430多,26脚500多,其他组都是417。(加焊之前打过值都是正常的)
          既然显卡加焊过了,怀疑是屏线问题导致,先拔插屏线,两端都拔插了还是红屏,于是想让老板找个屏线试试,老板说没有这个屏线,好吧,继续测吧。
           拔下屏线再次测26,27脚的对地值,发现敌情,26脚竟然无穷大,其他都正常,果断再次加焊一遍显卡,完美亮机,至此维修完毕。
           维修的时候没拍图,图片全是后来修好后补的,发帖也是一时兴起,各位看官将就着看吧,觉得对您有用处的麻烦加点分,给点动力。

网友A:
楼主的BGA焊功有待提高

网友:
写的很详细,修的也很专心,应该给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BGA焊功有待提高

设置好的曲线,放上去就行了

网友:
键盘,好叼啊,还收徒弟吗

网友B:
你确定你抓得是SMBUS波          不是这个样子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你抓得是SMBUS波          不是这个样子的吧?

这是亮机后抓的,最后一段

网友:
最近天冷了 BGA我也调高了5°时间加了5秒

网友C:
如果只是缺背光开启的话  用强光手电  应该能看到画面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只是缺背光开启的话  用强光手电  应该能看到画面的吧

你没仔细看帖子,背光没有,LVDS数据也没电压

网友:
写的是很多,但是让人看得很迷糊

网友:
本人感觉华硕有笔记本 问题多 不好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没仔细看帖子,背光没有,LVDS数据也没电压

我的意思是   测到没有背光开启后  我一般会先照下屏幕   这也叫没仔细看贴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意思是   测到没有背光开启后  我一般会先照下屏幕   这也叫没仔细看贴子???

我眼力好,暗不暗屏肉眼能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眼力好,暗不暗屏肉眼能看出来

好吧  跟你没法交流了  再见  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