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会戴尔VOSTRO3450 妹妹

楼主(2016-01-03):
                      今天戴尔的妹妹又来了,说上次回去之后电脑补充电。                  怎么会这样呢,起初我还不信,后来插上他的原装适配器之后不认适配器,换个适配器还是不行,无奈拆机,记得上次进水的腐蚀的地方不多啊,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22432-1-1.html找到腐蚀照片,发现这个位置是中间帧信号产生地方,电路图上是这样的。 实测电阻PR15两端均无电压,电阻PR5两端也是没有电压。看来是短线了。直接从3,5v电感后端飞线到这两个电阻上。
               如图:

        再插上长充电器,不报错了,进系统也能充电了。
          至此算是彻底与戴尔妹妹无缘了。嘻嘻
                                                                    原创:lvjingang

网友A:
两天小妹就把线磨断了,还会再找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天小妹就把线磨断了,还会再找你

呵呵呵那不是更好吗。下次就约出来吃饭喽

网友C:
记得到时候带上我哦,更记得的是叫她较多几个出来。

网友D:
   飞那么长的线   不安全

网友E:
哇  飞这么长的线能行吗

网友F:
妹妹把机拆开  把线割断  又装起来  拿来给你弄  容易?  你就飞个线就把人打发了???太不像话了

网友G:
我脱了裤子你就让我看这个 MM照片呢 怎么是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呵那不是更好吗。下次就约出来吃饭喽

吃完饭还可以开个房聊聊天,你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妹妹把机拆开  把线割断  又装起来  拿来给你弄  容易?  你就飞个线就把人打发了???太不像话了

呵呵,下次下次约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哇  飞这么长的线能行吗

没有问题的他就是个中间针检测信号没事的用不聊太大的电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飞那么长的线   不安全

这不是快啊,直接从3,5V 电感后面飞的,不然还要找‘半天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记得到时候带上我哦,更记得的是叫她较多几个出来。

好啊,就是怕你顶不住啊

网友:
让我怎么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脱了裤子你就让我看这个 MM照片呢 怎么是图纸。。

你准备的够到位的了  佩服

网友:
有缘再续~~厉害a ~~这分析行云流水般~~老鸟

网友H:
中间针电压是多少呢,PQ2不导通后面的PR15是不是也能上拉?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中间针电压是多少呢,PQ2不导通后面的PR15是不是也能上拉?

3,3v 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快啊,直接从3,5V 电感后面飞的,不然还要找‘半天

    方便快捷  是不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