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自己的小米2s维修

楼主(2016-01-03):
原本自己有个HTC ONE M8在工地不知道被那个孬孙偷走了。于是就买个小米2S(二手的)。刚用几天又被我摔个七八烂,愤怒,还得买。算了自己修修。因为本人是修电脑的,哪会修
手机
,所以想请修手机的朋友给介绍介绍修手机重点
手机

网友:
只要不涉及基带 手机上电AP 部分你弄个电路图和点位应该都可以搞定了

网友:
屏坏换屏,主板一般是虚焊最多,加焊芯片、电阻、电感,仔细观察有没有掉小元件,能短接的可短接,不能短接的补件,最好有点位图查故障最快

网友:
修手机赚钱

网友:
我的小米2s准备换字库了,原来16g我想换成32g的。不知道可行吗

网友:
七八烂是怎么个烂法··········要是只是屏裂了,又非得自己修,那就买个带框总成回来换咯,简单方便还不考验动手能力

网友:
换总成若其它没问题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