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050掉电+触发后待机不正常维修

楼主(2016-01-03):
N4050掉电+触发后待机不正常维修
HM55,独显216-0809024四显存,版号DV14-HR-MB 10315-1
第一次开机到Win7 LOGO处就掉电,再开电流到0.16掉下来,每次都是,拆机裸板测试电流0.12掉下来,开关脚3V,按下拉低正常,PWRBTN到桥却拉不低,找了2个BIOS刷后待机正常0.01,触发后都没有待机了0.00,马上又回到待机了,0.00的时候3V有0.5V,而5V却是0V,在触发时测了下公共点15V,公共点从PU4002来

测量G极不正常的时候和S极电压一样,这个问题就是PQ4002的6脚没有接地,就不能分压而导致隔离不过,一测2脚0V,由PQ4006控制

待机时G极0V,D极3.3V,触发后2个脚的电压就相反了,AC_IN#没有去哪里,就拆了PQ4006,通电电流就0.01、0.02-0.15就掉到0.00,此时有待机,不能触发,又把PQ4006装回去,问题又变了,待机电流0.00-0.01跳动,触发不了,3、5V正常,不正常的是ECRST#,0-3V跳动,ECRST#连接了Q2701

Q2701是正常的,EC是NPCE795PA0DX找了个全新的准备换,一看时间21点了,就把EC放下明天再换
第二天没有一来就换EC,又测了下ECRST#又不跳动了,就没有换EC,通电电流又是慢慢升到0.15这下停了也不掉了,待机电压也没有了,就摸了下待机芯片51125发烫,PU4104复合管是5V的上下管也发烫

都说这个管子容易出问题,就换了个,换上去连待机都没有了,公共点3V,又换了个管子依旧,找到PU4002的DS极都是3V

再到PU3801的S极19V,D极3V,G极16V,根据分压电阻测得G极应该只有3V,可能分压电阻有问题,在线测量PR3810阻值7K,PR3811阻值47K,拆掉PR3810再测量270K,比图纸上写的大了30K,找了个240K的电阻装上再测量也是240K,通电看了看电流表都0.8了,以为是短路了,看到板上风扇在转,就放下心了,装上内存,插上外接显示器已经显示了,装上硬盘进系统也没有掉电了。

网友:
这学过理论的就是好

网友A:
有点乱,没看明白。。

网友B:
楼主的贴子  排版看着很舒服   修得怎么样先不说   从发贴能看出来是个用心的人  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C:
楼主的 隔离保护血的很好 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乱,没看明白。。

哪里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 隔离保护血的很好 哈

这个隔离是简单的吧

网友:
哪里哪里,还有待进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贴子  排版看着很舒服   修得怎么样先不说   从发贴能看出来是个用心的人  加分支持一下

有了句容版主的支持使我信心倍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了句容版主的支持使我信心倍增啊!

额  言重了    共同努力

网友E:
过程 惊心动破啊~~精彩~~看来保护电路的故障 EC没急着换是精髓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过程 惊心动破啊~~精彩~~看来保护电路的故障 EC没急着换是精髓

当时确实是有点懵了

网友F:
这是公共点电压没出,早查一下公共点就好了

网友G:
明年可以自己干咯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这是公共点电压没出,早查一下公共点就好了

之前公共点没出的话,又怎么出待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明年可以自己干咯

这个还是看情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之前公共点没出的话,又怎么出待机呢

是啊,有一定道理

网友:
有点深看不明白,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