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简单了,就不拍照了

楼主(2016-01-03):
           今修一台SL510的机器,客户说是不亮机了,我接上电源电流0.78A一点都动了,目测是没有跑U,把客户打发走,拆开机器,直接抓了LPC波形
无波,顺便打了阻值,正常,下一步测了PLT-rst 为1.8V,问题出来了,既然有出来了,那肯定前面的条件都满足了,就不想查了,看到PLT-RSt到了
读卡器芯片,到了网卡,直接拆了读卡器芯片,还是1.8V,再拆了网卡,那个电流啊啪啪啪啪啪啪的就一路往上走了,接屏亮机,突然觉得这维修好烦啊
不管修好多少机器,多难的机器都没有成就感,烦B

网友:
哈哈,楼主解决问题的速度 呼呼的,图文并茂的话  会很不错,这样能给小小白们一个维修的思路

网友:
修好后  PLT  应该变成3.3了吧

网友:
你这也算简单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