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Q143开机提示认不到硬盘

楼主(2016-01-03):
换过硬盘,还是一样,能进PE,但认不到硬盘。硬盘供电我理了一下是四点五负。求大神给点思路

网友A:
检查接口供电  5V  3V 正常不?  具体的版号是多少  给你看看电路正常不

网友B:
供电 4.5V   差不多   具体要看电路  数据线对地值测一下  看有没有不正常的

网友C:
4.5V感觉供电不足,直连试试。

网友:
有点偏低,正常5伏,有的还有3.3V.

网友:
        把桥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接口供电  5V  3V 正常不?  具体的版号是多少  给你看看电路正常不

DAY22AMB6E0  REV: E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 4.5V   差不多   具体要看电路  数据线对地值测一下  看有没有不正常的

数据能地阻值是二个800左右,二个600左右

网友:
桥跟CPU一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4.5V感觉供电不足,直连试试。

这个能直接给5V吗,会不会出什么问题

网友:
我就是找不到图纸

网友:
4.5应该不正常

网友:
      干了再说  集成化高了CPU累啊

网友:
CPU 集成的不好找呀

网友:
有没有这个图纸啊

网友:
4.5V有点低吧

网友:
电压过低吧,看看转换电压看图纸上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