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 LX V2 不过内存档E0维修

楼主(2016-01-03):
板号:华硕P5G41T-M LX V2
故障:不过内存 档E0  一直报警  。

整个板:

故障代码:

测试:

内存:1.2V

测试内存1.2V  CPU 1.1V  总线1.2V  桥 1.5v 1.14都有
时钟复位都有。跑马 跑到E0 一直报警 不过,找不到内存。
测SMBDATA 3.3V
  SMBCLK 3.3V
  236SPD 3.3v
  DDR_VTT 0.6V

内存槽168脚RESET无1.5V电压
这个板遇到这种情况  刷BIOS 可以解决!不要把时间放在内存的1.2V
刷完BIOS后  跑到D5 内存电压会从1.2V升到正常的1.5V

BIOS  官方有  我下的是第二个版本 内存兼容性的那个
也付上吧.
论坛倡导 多发帖 就发个!不喜勿喷!

补充内容 (2016-1-24 10:22):
补充: 也有个别板  刷BIOS  不行的 可以查其他条件了

P5G41T-M LX V2.rar

网友:
这个板子822坏的很多

网友A:
这里内存槽168脚RESET引脚工作电压在这里是不是BIOS芯片工作条件满足后才会产生的呢

网友B:
这次我就信你了,下次遇到ASUS内存电压不稳的刷BIOS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次我就信你了,下次遇到ASUS内存电压不稳的刷BIOS

真搞不明白为什么刷了bios,内存电压会从1.2V升到正常的1.5V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真搞不明白为什么刷了bios,内存电压会从1.2V升到正常的1.5V

不懂的,记住就行了,这帮大神就跟诸葛亮借箭一样,神算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懂的,记住就行了,这帮大神就跟诸葛亮借箭一样,神算子

这两天雾霾很厉害,适合草船借箭。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搞不明白为什么刷了bios,内存电压会从1.2V升到正常的1.5V

推测这里BIOS芯片本身工作条件异常会影响内存RESET信号电压产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内存槽168脚RESET引脚工作电压在这里是不是BIOS芯片工作条件满足后才会产生的呢

应该是这样的  我看了下 点位 RERST 是 直接到北桥的  应该在这里 是读了BIOS后 才出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次我就信你了,下次遇到ASUS内存电压不稳的刷BIOS

之前 看过一篇这样的案例 好像也是华硕的 但是忘记了   应该是某一批这样的板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这样的  我看了下 点我 RERST 是 直接到北桥的  应该在这里 是读了BIOS后 才出来的....

恩,这是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page=1#pid14984025我个人DDR3代内存单元电路的跑线图评分顶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之前 看过一篇这样的案例 好像也是华硕的 但是忘记了   应该是某一批这样的板是这样设计的

是这样的,我也遇到过,在没有跑码正常前电压就是1.2v,ASUS的板子,而故障并不是这个电压偏低的问题,等跑起来这个电压就好了,二代内存的都有这个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这是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21841&page=1#pid14984025我个人DDR3代 ...

评了   刚刚出去了  才回来

网友:
基本条件测完了,一般都是先刷BIOS,现在BIOS管的范围太广了,没思路的时候刷刷BIOS可能都有意外收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搞不明白为什么刷了bios,内存电压会从1.2V升到正常的1.5V

内存和VTT供电基准电压_VREF 受小八脚UP6262M控制,当系统运行后,系统能通过总线控制其活动地调节上述两项电压,这个应该不难了吧

网友E:
这样的问题我也遇到过 也有刷过BIOS 可是就是不行 难道我运气不好

网友F:
内存复位是要跑内存的时候才会出来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内存复位是要跑内存的时候才会出来吗

可以理解成BIOS芯片程序正常读取时候才会出来。

网友:
我遇到过        华硕G41亮机内存还是1.2v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的问题我也遇到过 也有刷过BIOS 可是就是不行 难道我运气不好

应该是这个型号的板 才会这样设计

网友G:
这里内存供电1,2V正常的?我也修到过,直接改了内存供电的反馈电阻改到1.5V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里内存供电1,2V正常的?我也修到过,直接改了内存供电的反馈电阻改到1.5V修好了

我这个板 刷了BIOS后  电压会自动升上去 应该属于正常

网友:
这个型号的板子问题太多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可以理解成BIOS芯片程序正常读取时候才会出来。

你的意思是说跑第一个代码的时候内存复位就出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的意思是说跑第一个代码的时候内存复位就出来了吗

你自己理解

网友:
不懂才问啊

网友:
技术不在高低  故障不在大小  重要是肯分享就好    分以加   期待楼主更多的贴子

网友:
每看一篇总归能学到些知识

网友H:
内存不过,测四个电压,北桥空焊,还需要测量什么??

网友:
现在的华硕板bios管得太宽了,前几天还遇到华硕p8h61-lmx集成显卡板,所有电压信号都正常,喇叭也有正常报警,就是不显示,后来是刷同型号板备份的bios刷好的

网友:
这样的故障  刷bios解决 不多见的 多谢你 的分享

网友:
这个也可以我还没有遇到

网友:
我也有块这样的板,回头刷下试试

网友:
这是一种节能型设计方案,内存供电可以超频,前提是BIOS资料要支持吧。

网友:
asus主办都是内存电压跑马结束才会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搞不明白为什么刷了bios,内存电压会从1.2V升到正常的1.5V

华硕主板有的要跑完吗内存电压才正常   楼主是刷完bios跑完吗了 才出真正的内存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H:
内存不过,测四个电压,北桥空焊,还需要测量什么??

北桥空焊,说明内存AD线测试点对地阻值为无穷大状态。

网友(2016-02-03):
刷bios后。1.2v变成1.5v,是bios通过smbus调节了内存电压变化,这是值得推敲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