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槽有的能用,有的不能用.

楼主(2016-01-03):
最近整理 华硕主板维修经验 的一个文件,做了些总结:

故障IMM1.DIMM2当D4,3.4能过
记录:量测DIMM1.2的频率和3.4频率不一致,应该都一样,目测R43形状不良,量测阻值应为22欧的变成2K阻值,换OK
备注1:FBCKINB备注2:R7007

故障:内存3跟槽不过
记录IMM_A1不过。量测1.8V_DUAL,VTT_DDR,+3V正常。量测此插槽SMCLK为0V,其他插槽正常。SMCLK断线,拆除插槽补线OK。
备注1:SMCLK
备注2:

故障:当D5
记录:第三根内存槽当D5,此板更换第一根内存槽,因为第一根和第三根内存槽为一组,怀疑更换第一根内存槽时造成断线,补线OK
备注1IMM_A1
备注2:DIMM_A1

故障:DIMM_A1 A2 B1 不好使
记录:1.8V_DUAL正常,VTT_DDR正常,发现背板断线,补线OK
备注1:SMB_DATA
备注2:内存槽

故障:DIMM_B1 D3循环档
记录:DIMM_B1 D3循环档 更换BIOS无效检测内存工作条件,SMBUS正常 3V正常,VTT_DDR正常,检测地址数据线发现几个信号无穷大仔细目视发现无断线判断AM2座子开路导致,更换AM2座子后OK
备注1:
备注2:AM2 SOCKET

故障:D3
记录:DIMM_B1内存槽不亮,电压都正常。AD对地阻值测量发现D2_DQ86对地阻值无穷大不正常,追线发现无断线,拆下CPU盖发现针有松动现象,用镊子校正后OK
备注1:D2_DQ86
备注2:DIMM_B1

故障:DIMMA,B,C三通不亮
记录:当B8,硬件初始化错误
备注1:清CMOS
备注2:BIOS

故障:外面两根内存当机
记录:外面两根内存当机VREFDIMMB低
备注1:        备注2:C65

故障:当EE00
记录:DIMM2当EE00更换NC问题依旧,打开940座发现里面有异物导致DIMM2检不过。
备注1:SOCKET940
备注2:SOCKET940

网友:
插两条内存试试,1插条3插条都能认到这就是正常的。

网友:
只是做一个总结.以后遇到这种问题,有一个入手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