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450C笔记本惨不忍睹维修(包含维修屏电路)

楼主(2016-01-03):
今天来一台华硕F450C的笔记本,说开不了机。。插上可调,待机0.01正常,触发电流跳了几下上到2.4A了。。明显有短路了。因为没上电池。。拆机,再次触发上电,摸到有一个很多脚的芯片发烫跟一个5脚的芯片,因为这机没找到图纸跟点位,大的芯片可以看到型号,查了一下PDF是LVDS电压转换。。5脚芯片就不得而知了。拆了2个芯片后电流正常了。测了一下内存的排阻上有数据波的。决定定芯片回来(只能定大的,小的不知道型号),第二天装上,再次开机白屏并很多采带(当时没拍照。。。到这里很多人都会想到是屏保险之类的,没错,我当时也想到。拆屏测了一下。。保险确实是烧断了,再换上。。一样没电。。现在想起那5脚芯片。。原来是5脚芯片不知道型号没装上,再次开机量了一下这5脚芯,对比了一下。。应该是上屏电路的保险的。。飞线 。。再次开机,涛声依旧。。。此时应该就是屏的问题了。。拿另外一个屏一试OK的。。。靠。。修个机容易吗。。没办法了。。跟客户报了换屏。。客户答应了。。好了,如果此机到这里就结束就不会发帖子了。。继续干屏(过程翻天覆地啊,就不一一说了。。看图好了)。。。 小小白。。求加分。。最近物价贵了。。

网友:
请问楼主是改的屏电路吗?

网友:
19V的转换管子烧坏吧?

网友:
楼主牛逼,虽然焊的不是很好看,但是问题解决了

网友:
我想知道楼主讲的多脚芯片的型号

网友:
看不明白,不是换屏了吗怎么又修起来了?

网友:
你是拆讲判断短路吧,还有那两个管子应该是转换部分的,坏屏闪可以拆,话说我修好后,屏幕漏光,楼主要修屏,把屏电路板和屏分开。

网友A:
不是大短路么~~不知道5脚是啥东西 还没交代清楚 就干上屏了~~这跳跃~~伤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大短路么~~不知道5脚是啥东西 还没交代清楚 就干上屏了~~这跳跃~~伤不起

能认真看帖吗

网友:
牛逼啊,屏电路都修好了

网友:
LZ这下赚大发了,报了屏价没换只修......技术牛XXX呀 !!!!!

网友:
看不太明白!

网友:
楼主的研究精神可佳啊  在很多维修者手里换了屏 坏屏就不理踩了

网友:
屏上到底换的什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