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 开机不亮

楼主(2016-01-03):
  接同行一台dell n4030 机器,现象开机电流0。4a ,关不了机。此机器本来一个小故障因为关不了机所以被绕圈了。测试除了内存和1.05v电压么有外都有了,cpu都有了电压。内存芯片是rt8207 ,有开启电压 s4,怀疑8207坏了,手头上没有这个芯片,在论坛里有说DH=可以通用,就测试了供电12脚一样,更换后机器亮机。发此贴就是告知不要被关不了机迷惑了。至于为什么1.05v电压在修好了内存电压后就有了,我想还是上电时序的原因。

网友:
这就有点奇怪了  什么时序  也是先出内存供电  没内存供电  怎么会出CPU供电呢

网友:
这个机器就是很奇怪,应该是有了内存供电后才有cpu供电,但是这次就是在没有内存供电的情况下有了cpu供电。

网友:
缺电压为什么不掉电啊

网友:
不会吧,这主板什么逻辑啊  。搞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