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机重启

楼主(2016-01-03):
最近整理 华硕主板维修经验 做一下总结归类
P5KPL-AM SE
关机重启一般是跟上电有关某些的电压或信号异常导致。
量测此板发现IO_PWRBTN#只有1V左右(正常为3V),
从而导致PD关机后SC以为IO_PWRBTN#又拉低,
又继续发S3、S4,I/O又拉低PSON#,导致主板继续上电。此板更换ORN3后OK
-----------------------------------------------------------
P5V-X SE
记录OS中PD关机自动重启。量测发现IO_PWRBTN#只有1.5V,更换2.7K排阻RN15
备注1:IO_PWRBTN#        备注2:RN15
-----------------------------------------------------------
P5PL2
关机后重启
记录D关机后出现重启,怀疑SLP_S4#SC发出关机信号不正常导致
备注1:SLP_S4#
备注2:SC
-----------------------------------------------------------
P5LD2-X
故障:重启当08
记录:重启代码08  这个代码可以按照CPU初始化来修理刷新BIOS无效 怀疑CPU座接触不良且针稍弯 更换无效 由于此板北桥损坏频繁 更换北桥无效 仔细检查 CPU工作条件仔细目视主板发现由断线 HBSEL0 CLK_CPU# CLK_CPU 在CPU风扇固定点旁 可能由于拆风扇时造成的 补线后OK
备注1:CLK_CPU
备注2:HBSEL0
-----------------------------------------------------------
P5QL SE
开机第一次掉电
记录:开机第一次掉电重启或二次开机后正常。
备注1:考虑到此现象可能是由于欠压保护而掉电而且DEBUG卡显示96掉电说明CPU已经开始工作。更换SC,刷新BIOS无效。测量基本电压正常。主板除了SC具有欠压保护掉电外就是7120这个芯片如果工作条件异常也会引起欠压保护掉电。测量其工作条件,果然故障出现在7120的驱动端电压正常为12V。检测发现只有5V。说明POD1双二极管为单项导通。更换POD1后OK故障排除
-----------------------------------------------------------
M2V
故障:重启当D0
记录:CMOS保存后当D0 ,量测到T1U1的频率PCIEX1_363#频率异常,更换T1U1故障排除
备注1CIEX1_363#
备注2:T1U1
-----------------------------------------------------------
M4N78 SE
故障:重启不亮
记录:触碰RST_CON重启反映慢,有时重启点不亮(在系统内软重启是OK的)。上电前量测RST_CON电压正常,点亮重启后量测RST_CON电压只有1.4V(正常的为3V). 量测发现8.2K电阻(RN465)断裂,更换电阻后OK.
备注1:RST_CON
备注2:RN465
-----------------------------------------------------------
P5PL2-E
故障:重启当13
记录:声卡5V电压被拉低
备注1:5V        备注2:AU1,AU2
-----------------------------------------------------------
P5K SE
故障:自动重启
记录:量测发现P_VRM_GD偏低0.9V  换3904*2 (PQ105,OQ106),   8.2K (PRN100)。
备注1_VRM_GD
备注2:PRN100
-----------------------------------------------------------
M2N-MX SE PLUS
故障:重启掉电
记录:重启掉电 量测到VTT_DDR只有0.7V偏低 正常是0.9V 更换POU3(AT9173)好,
备注1:VTT_DDR        备注2:POU3(AT9173)

网友:
这算是华硕的通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