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 如何改集显

楼主(2016-01-03):
一台联想B460 刚开始开机进系统正常 就是不能装显卡驱动 装上显卡驱动进系统黑屏 加焊了一下 不显示了 于是就换了一个显卡不还是不显 但外接花屏 又加焊了一下外接也不显了 电流跳到1.2A 不动了 论坛上有人说双显卡的笔记本可以改成集显用  高手们谁知道B460的怎么改  CPU I3-380 PCH HM55

网友:
这也是我一直很头痛的事,不知道改哪些信号,期待有高手教教我们。。。

网友:
建议你先看下是不是显卡真坏了 坏了换显卡好 这主板有的是不带集成显卡供电的 要自己补 麻烦得很 请看这里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04891-1-1.html

网友:
论坛里应该有案例的  可以搜下看

网友:
看了 但是我的板子没有集显供电芯片 要补很多元件  手上又没有料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