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450

楼主(2016-01-03):
求 dell e5450 图纸 la-a901p

补充内容 (2016-1-4 15:51):
传上本机bios uc2, 机器故障是能检测到电池不能充电,有可能是电池问题,本bios可以正常开机进系统, 但还没有交付客户,不敢百分百保证bios,所以传网盘,不敢收各位的下载分, bios可亮机/进系统/,版本rev:1.0(a00),单..链接:http://pan.baidu.com/s/1bobGcUz 密码:rjfb.

补充内容 (2016-1-4 19:04):
读bios用的rt809编程器,所以后面有个1kb的附加文件,rt809官方是这样解释的,刷机时刷8m的就可以了。
状态寄存器2的设定,对于新型笔记本BIOS芯片,25Q系列的读写尤其重要,因为有些机型使用的不再是标准SPI总线,而是QPI总线,换颗BIOS芯片写入后,状态寄存器2的数值必须|0x02,主板才能正常工作。

如何看出原机是否启用QPI总线?
1、必须是25Q系列才可能启用QPI总线;
2、读取原机的BIOS芯片,如果状态寄存器2的第二位,也就是bit1为1,就说明启用了QPI总线;
3、如果你看不懂也没关系,用809F读取原机BIOS保存后,同目录下会自动生成一个附加文件,名字和你保存的BIN文件相同,后面多"_StatusRegVal"字样,这就是状态寄存器数值了;下次要写入时,找一颗25Q系列同容量芯片,拖入BIN文件,自动加载同目录下的附加文件,这样状态寄存器数值就不需要手动设定,用户可以手动点击“保护”->“写入”按钮,写状态寄存器;

网友A:
请版主们关注下 ,还有bios好像也没有,望版主们能和图纸一起发上来, 这个板修好后 如果修复我会把bios发上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版主们关注下 ,还有bios好像也没有,望版主们能和图纸一起发上来, 这个板修好后 如果修复我会把bios发上来 ...

真不好意思,BIOS也没找到,期待你的上传,上传之后通知我给你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不好意思,BIOS也没找到,期待你的上传,上传之后通知我给你加分。

机器还在手里,是电池故障,可能bios是好的,我待会读出来发到网盘里,图纸麻烦你能找到,可以参考的也行,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