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10无cpu供电

楼主(2016-01-03):
g510无cpu供电,待机有3.5v 按开关电流上到0.16,显卡,南桥,内存所有供电都有,除了cpu,刷过南桥BIOS也不行,BIOS会导致无CPU供电么?现在没有思路了!求教!!!

网友:
CPU供电必须要桥读取BIOS后出,看你这电流这么小,怀疑二级转换电压不正常。

网友:
四代U 建议排查是不是南桥坏了 G510 CPU供电芯片 坏的也不少  建议查下条件!

网友:
有些BIOS会引起无CPU供电,现在无CPU供电先去测下CPU供电芯片得工作条件吧,供电 开启等等。

网友:
BIOS会引起无CPU供电 但是你刷过了 可以暂时排除

网友:
检查CPU的工作条件,BIOS会导致无CPU供电,既然你刷过,就可以排除了。如果有示波器,可以看看是电压出来之后保护了,还是电源管理芯片根本就没有工作。

网友:
可以考虑修硬件了

网友:
谢谢各位指教,已修好,cpu供电上管CPU-b+断线了,飞个主供电就OK了!

网友:
是啊,看看CPU 供电芯片又工作没~~直接 示波器打上管G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