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点位图

楼主(2016-01-03):
在线等联想G470点位图,换新液晶屏后缺色LOGO除了字母外全是红色,请各位高师不吝赐教。

网友:
新屏线新屏都试过没问题。就不知主板点位图所以,不好再往下查,请求帮助

网友:
有没有去刷过码片?

网友:
发错板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