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屏幕泛蓝,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6-01-03):
这是怎么回事,亮了之后自己暗掉了

网友:
屏的问题啊

网友:
你那不是有白色吗。。。

网友:
那插上电源闪一下就黑呢、

网友:
逻辑版上的成像芯片换个试试。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
先刷下程序试试看。

网友:
你这个是什么牌子的显示器  有可能是驱动板

网友:
感觉驱动板吧

网友:
换个驱动板点下试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