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触发到0.3A掉电

楼主(2016-01-03):
联想G470,版号LA-6751P REV 1.0,按开关不触发,开关按键断线补线OK(这款机器按键常坏),可是触发到0.3A就掉电了,明显感觉是不出CPU电压,万用表一打果真不出CPU电压,测95831第22、23脚供电正常,7脚VRON电压也正常3.3V,先去掉24脚电阻,上电到0.6A有CPU电压但不跑码,可以判断95831芯片正常,再接回电阻。上网看看,有刷BIOS的,也有很多换南桥HM65好的。好吧,先刷个HM65的BIOS,因为很多不出CPU供电是跟BIOS有关系的,大家都知道。刷过BIOS还不行,故障依旧。打HM65的25M晶振,发现没波形!不想太多,看那么多人都是换HM65好的,就换它。上BGA焊下来,植株一个旧的HM65上去后上电还是到0.3A掉电,还是没CPU电压!这时候蛋疼了,随意在南桥边上万用表量一量,点到25M晶振的时候感觉这晶振一端有点黑哦,不是很明显。测量一下,奶奶的断线了!晶振断线!飞线后再开机,电流一路飙升跑码,装机测试OK.    MMD,搞了半天就是晶振断线,刚开始的时候测量没波形,腐蚀也不显眼没注意到就忽略了,竟然要我刷BIOS换完HM65后才发现。汗!此故障跟大家分享,高手勿喷,做维修还是要仔细点好,马虎不得!

网友A:
断线了,那晶振应该没有电压吧,就没先打下对地阻值?一边引脚断线,另外一边也是没波形没电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线了,那晶振应该没有电压吧,就没先打下对地阻值?一边引脚断线,另外一边也是没波形没电压吗?

刚开始量的时候是有电压的,一端有一端没有。另外看到论坛上很多人都说HM65坏是通病,也没多想,估计南桥坏就直接干了。

网友B:
另外,请求各路大神施舍点下载分鼓励一下,我会继续努力发些简短有质量的帖子。谢谢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另外,请求各路大神施舍点下载分鼓励一下,我会继续努力发些简短有质量的帖子。谢谢啦

发出来最好附带照片,这样比较有说服力

网友C:
楼主马虎了 要是一开始就看到了 换桥的功夫都省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发出来最好附带照片,这样比较有说服力

没有那么好的拍照神器,出照片也看不清楚,所以就不拿出来忽悠大家了。这故障维修人员看了都会明白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马虎了 要是一开始就看到了 换桥的功夫都省了

是的,马虎不得啊。可是机器很多,有时候没那么耐心查条件呢,快过年了,也想多修几台机赚点钱回家。搞维修不容易啊。多谢版主加分,非常感谢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马虎不得啊。可是机器很多,有时候没那么耐心查条件呢,快过年了,也想多修几台机赚点钱回家。搞维 ...

应该的  发帖 虽然没有图但是 提到警示作用就得加分给你

网友D:
我觉得在测得晶振不正常的时候   换桥跟换晶振  我会选择换晶振   也许在换晶振的过程中  断线就浮出水面了  就会省很多事了    加分鼓励发贴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在测得晶振不正常的时候   换桥跟换晶振  我会选择换晶振   也许在换晶振的过程中  断线就浮出水面了 ...

是的,谢谢加分支持。刚好论坛上看了很多说这故障是HM65造成,所以就有点疏忽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谢谢加分支持。刚好论坛上看了很多说这故障是HM65造成,所以就有点疏忽了。谢谢

呵呵    论坛的贴子 只能作为参考  选择照做的时候 要考虑好   尤其是动大件的时候  除了桥跟显卡   其它都无所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那么好的拍照神器,出照片也看不清楚,所以就不拿出来忽悠大家了。这故障维修人员看了都会明白吧?

看了是能明白,就是现在比较兴有图有真相,拍照模糊只要大致能看清就好,那样会多一些人为你加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了是能明白,就是现在比较兴有图有真相,拍照模糊只要大致能看清就好,那样会多一些人为你加分。

哦,知道了。以后一定拍照奉上,谢谢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知道了。以后一定拍照奉上,谢谢提醒

多发一些经验帖子,现在发帖子容易赚分

网友:
晶振断线还是不多见的,所以不仔细很可能造成误判。

网友: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两分 大作拜读 韩强

网友:
这个问题还是很蛋疼的、还好LZ细心啊。。

网友:
楼主捡到便宜了

网友:
哈哈,是捡到便宜了。做维修就像捡破烂,有人捞到宝贝有人捞到罐头水瓶铁皮,看缘分吧。你运气好的话也可以天天捡到便宜。

网友:
一般情况会动桥 不过这个是晶振的问题

网友:
技术不错 思路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