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华硕F5N机器不按开机键就可以上电~~

楼主(2016-01-03):
机器插上适配器后,不按开机键有3,5VSUS电压~后面CPU电压也出来了,不过机器所有VS信号电压每隔5秒就跳变一次,机器不断重起~~~
一般会由哪 些故障引起~~

网友:
电压、PG不全导致掉电重启。

网友:
奸硕的劝客户甩了,修“好”后也是麻烦缠身.

网友:
按时序来一步一步来!!!

网友:
现在查到不按开机键,PWRSW#_EC用表查一直为3V ,打表CPU后面的电感 都有电压存在了,开机键接着后面给北桥的信号PM_PWRBTN#有3V电压,可是大概7秒的样子就往下跳变一次,不晓得是不是EC有问题了,还是手头上的万用表测不了开机键的跳变,

网友:
我的理解是开机键不按,应该后面那个信号PM_PWRBTN#是没有的吧~~·
刚开头不久学修~~

网友:
我的理解是不按开机键,后面的那个PM_PWRBTN#信号不应该是高电平吧~~~,并且这个信号一直跳变不晓得问题出哪里了,头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