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gatron IPM41-D3不跑码需反复复位才跑码

楼主(2016-01-03):
开机不跑码,反复reset,可能会间断跑几个又停了,复位多了总有那么几次能顺利跑到底,跑到底了就一切ok,能正常使用,但是一旦关机或重启又是同样的不跑码,这会啥情况呢,开机电路有问题?

网友:
这个论坛上有图纸,可以修一下,在机器不正常的时候测下IO跟南桥的条件先,RTC电路,复位时钟,还有各PG信号等,有图纸还是好找信号的

网友:
开机电路没有问题,查下CPU电源IC与IO的PG看看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