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 电源3.3V跟地线短路怎么修

楼主(2016-01-03):
康舒430额定350W电源 短接绿线跟黑线 风扇转一下就停了  用万用表检测到3.3V跟地线短路 风扇处的电压只有4V左右 剪断风扇电源能启动 求高手怎么维修

网友:
可能其它地方有短路保护,所以风扇转一下就停了。3.3V与地短路的问题,可能不是短路,因为3.3V等几个的负载电阻本来就很小,你要用电阻档测负载电阻后,再判断是否短路。

网友:
你确定是剪断风扇电源线后,就能正常启动并使用?????

风扇怀疑有问题就换正常的再看看,

只要对地电阻不是很小很小的数值,就不能说是短路了,

好电源输出端都有起保护作用的负载电阻(几十欧姆的)

12V,5V,3.3V都有负载电阻的

网友:
确定是剪断风扇电源线后,就能正常使用吗?换个风扇呗。

网友:
如果确定剪断风扇后正常,就先换风扇试试,如果还保护就先查风扇的驱动电路。有些电源为达到静音,风扇速度是可调的。

网友:
有些带温控的电源,风扇是可以调压的,风扇有4V电压也算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