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440不开机 修复

楼主(2016-01-03):
机型:Thinkpad T440
故障:不加电 按开机键无反应
徒弟快速拆机,测量后说3V 正常,5V不够,只有4.1V
接过板子,大体看了一下图纸,想起以前修这机器,VCC3MP VCC5MP 是开机后才有的,顺便量了一下vcc3sw已经产生,遂判断是3/5V 故障导致不开机,测量了一下51220A 的两个开启脚,均为3.3V,

测量了一下5V 复合管的波形,见下:

输出是很稳定的4V,滤波电路肯定正常的,判断芯片损坏,找芯片换上之后,输出正常,波形正常,开机正常。

网友A:
修复后  按开关键无反应?????

网友:
波波秒杀节凑啊

网友B:
楼主这个让我想起了 E420的  d65280 芯片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让我想起了 E420的  d65280 芯片 !

是D95280,你打错了

网友C:
5V不够是芯片问题?我怀疑是FB电阻虚焊或者是不良引起的,楼主如果板子还在,建议换掉FB分压电阻,两个一起换掉

网友:
今天也修了一个芯片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复后  按开关键无反应?????

修复后,开机正常,徒弟把BIOS电池拆了,加电自动上电,原故障其实是按开机键有反应的,只是vcc5mp电压输出不够,导致主板不能工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5V不够是芯片问题?我怀疑是FB电阻虚焊或者是不良引起的,楼主如果板子还在,建议换掉FB分压电阻,两个一起 ...

这个考虑到了,拆芯片之后测过了,反馈电阻所有阻值都正常,又换的全新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考虑到了,拆芯片之后测过了,反馈电阻所有阻值都正常,又换的全新芯片

除了波形,上下管G级的电压和阻值有没有测过对比下?

网友:
需要示波器啊?没这个设备

网友:
学习了。示波器表示没用过

网友:
示波器的波波还不是很会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除了波形,上下管G级的电压和阻值有没有测过对比下?

上图中示波器的波形就是3v和5v复合管G极的波形,100ms下的波形,明显是不正常的

网友: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两分,楼主大贴以拜读。

网友(2025-05-28):
秒杀,,,,不是电容的问题吗

网友:
这个G极波形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