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VD无总线供电维修

楼主(2016-01-03):
触发开关电流到0.32不动,,测量无总线,cpu,集显,,当然从前往后开始,找到cpuvtt供电芯片,

如图所示,供电,升压ok,无开启电压。跑线连到芯片15脚的电阻,因阻值过大,无穷大。导致芯片无开启电压。换电阻ok。
秒杀就是这么任性

网友:
有图纸点位才好秒杀啊

网友:
这么简单都让你碰到了 不应该啊

网友A:
不错,又被你捡钱 了,

网友:
现在的新机子都修不好了

网友:
居然有这种死鱼可以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又被你捡钱 了,

人品好,没办法,我从遇到这么好修的机器。

网友:
哈哈 有技术就是可以任性

网友:
讨厌的华硕,没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