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修复GA-H61M-DS2 REV2.2上电掉电

楼主(2016-01-03):
       接修同行主板GA-H61M-DS2 REV2.2。接过来一看这主板很新。外观没有问题。那就先打打值。没短路。
      接着插上电源。触发开关主板上电后2S掉电。再次上电又掉电。这样重复2次后。第三次上电后就不掉电啦但是屏幕无反应。这样断电后又触发开关试啦几次都是这样上电掉电.
    看到这现象瞬间头大啦。那就乖乖测条件吧。测完后发现有CPU供电和复位但是没有VAXG集显供电。由于此主板没有PCI槽。不能上诊断卡。所以不知道过没过内存。于是我就把蜂鸣器插上发现主板响一长两短响一次说明以认到内存。
碰到这样的现象是第一次。所以就不知道怎么办啦于是上网上看啦下说集显供电是最后出来的。有的说先刷刷BIOS,于是我就把主BIOS和副BIOS调换啦下位置,上电后还是一个鸟样。于是就在电脑里找这个板的BIOS刷进去成功亮机也不掉电啦。这里把亮机的BIOS传上来

网友A:
就是这么刷个BIOS就好了

网友B:
可以尝试短接18脚还原一下Bios

网友:
技嘉就是bios坏的多。

网友C:
过内存  不亮的   一般都是BIOS  的事  刷BIOS也不费事  先排除BIOS是重要的一步  楼主刷BIOS就好  运气真不错   加分鼓励发贴

网友D:
bios问题很多的,习惯保存各种bios

网友E:
看到没有PCI的板就有点不爽,也不为我们维修的考虑一下。不过LZ运气不错。

网友F:
看来对换信不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么刷个BIOS就好了

对啊  对换确实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尝试短接18脚还原一下Bios

还没那样弄过,只是听说过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过内存  不亮的   一般都是BIOS  的事  刷BIOS也不费事  先排除BIOS是重要的一步  楼主刷BIOS就好  运气真 ...

谢谢 只是想让你们以后不走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问题很多的,习惯保存各种bios

对有的时候找半天都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到没有PCI的板就有点不爽,也不为我们维修的考虑一下。不过LZ运气不错。

呵呵 谢谢 所以我都是先量下复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来对换信不过啊~

对 对换不行啊  得在刷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G:
谢谢 只是想让你们以后不走弯路

不客气的。技嘉的BIOS好找。有些明知道是BIOS问题 。却找不到才痛苦。

网友:
没有短路我一般先刷BIOS

网友:
这个板要跑到4E代码时才出集显供电,

网友:
现在BIOS坏的好像很多,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