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二修宏碁4750 10267-4

楼主(2016-01-03):
小弟第一次发帖  如有不当之处请谅解 , 第一次好激动 跟着哥们学了1年了 ,之前没接触过电脑行业 修了半年板子了, 经常逛论坛 看着大神些经典案例 对小弟深有启发 感谢【迅维】感谢大神
今天接点外地客户发来的4750 哥们没空就叫我先看 拆开一看就知道 被人搞过 不过还好 大芯片没动过只是 进水地方加焊
先上电试试触发到0.3马上掉这样一看就知道有电压没出来 又仔细一看这个接口 被人焊过。不过连焊锡了。看我拖开仔细观察了哈应该进水时间有点长了被人洗过了但是还是能看出来起绿了

进入正题拖开后触发上电到 0.5才掉电 还是有电压没出来,先测cpu电压 没有。内存电压1.5有。1.05v没有。哥们告诉过我先修其他它电压在修cpu电压。找了份图纸先看1.05v条件
vin有5v。RUNPWROK开启信号没有电压。接着找开启来源

来自于内存供电芯片的PG。到这里郁闷了,内存供电正常,怎么不出PG。看上啦电阻,有3v上啦 但是pg没电压 难道是芯片坏了。不管了店里芯片多 换一个再说。换了还是一样。不出PG。哥们说可能被那里拉低了。我又接着查

查到还有有一个1.8v电压的PG 链接到一起的 。打对地阻止有400欧。正常呀也没被拉低。难道是断线了 这个信号只去开启了1.05v。跑线试试 也正常没断线。1.8v转换电压也出来了。就是死活不出pg。难道是1.05v芯片坏了。但是手上没有芯片没法换。哥们说你吧pg去的地方都断开。于是我就拿这手术刀割呀割

把这两个地方都割开。在上电测pg。妈的要死了。还是不出来。没辙了。干脆把内存芯片pg割掉反正是后面上拉的。于是又割呀割

割开,在吧之前割开地方连上。上电试试。电流一下就跑到1.2多了。哈哈哈哪个激动呀。难道好了。赶紧接屏试试

太激动了 亮机了。我们哥们这个pg为何死活不出来 芯片也换了,他也不知道 而且对地阻止也正常没短路 就是死活不出来。请知道大神指导一下这是什么情况
奉上图纸.希望各位指点一下 加加精

网友:
我一般也是直接割断,又快又省料

网友A:
还是被内存供电芯片拉低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是被内存供电芯片拉低了

估计是吧,这样修好稳定吗?

网友C:
这算是人为给个PG信号出去了吧,不会有后患吧?

网友D:
不知道是不是被芯片内部拉低了。已加分。

网友E:
处女 作打个满分 再接再厉 韩强拜读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处女 作打个满分 再接再厉 韩强拜读

感谢强哥的支持,以后好多不懂得地方要请教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是不是被芯片内部拉低了。已加分。

芯片已经换了,对于自己的焊工还是比较有信心的,也有可能是芯片自身的问题,感谢你的加分

网友:
分析的非常不错,还有图纸,手上有这个图了但是还是感谢

网友:
芯片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处女 作打个满分 再接再厉 韩强拜读

不敢当,期待楼主小哥的下一作品。

网友:
新人贴。。写的不错。  估计还是芯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吧,这样修好稳定吗?

试机2天,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算是人为给个PG信号出去了吧,不会有后患吧?

试机2天,一切正常

网友F:
说话有点混乱啊。。

网友:
小伙子,你牛b,看你也不容易,就不扣你分了,下次别这样了,

网友:
小哥给我们新人看到了希望,

网友G:
板层漏电,有可能吗?

网友:
这个板的内存PG是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说话有点混乱啊。。

不乱啊,慢慢品味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板层开路呀?

网友:
引用 网友G:
板层漏电,有可能吗?

这个没有去深究,断开就一切正常,做维修的太忙了,稳定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