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VPCEG-111T开机不显

楼主(2016-01-03):
索尼VPCEG-111T开机不显,电流1.0A,板号:Z40HR MB S0203-2,内外都不显,但用USB键盘有反应还能重启,按开关键也能关机,但就是不显。已刷过BIOS加焊过显卡,均无效。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不上散热器显卡也不热,只能说稍微有点温度,和CPU的温度比非常明显,显卡的供电都有,但怎么就不发热呢,奇怪。请同行指点

网友:
顺便说一下,这个机子客户拿来时是准备装系统的,同行说装系统时黑屏后就再也不亮了

网友:
模块供电都查了不?

网友:
你拆开过上半身没 试试看 如果 大小写灯亮! 证明机器已经启动了!  111t 有一个通病 我只告诉你   coms 放电!

网友:
我用光板测试的,键盘的大小写倒没按过,我外接的USB键盘试的,按下NUM键有反应键盘灯一亮一灭,CMOS早就放电试过

网友:
关键显卡温度非常低我困惑,供电都正常,怎么温度这么低呢

网友:
显卡供电正常   温度低   显卡有供电  但没工作起来  当然没温度了   显卡挂掉了吧

网友:
谢谢楼上的,按自带键盘的 大小写键,灯亮有反应,我也怀疑显卡挂了,但测显卡的供电阻值都正常,

网友:
索尼背面的小电感容易断 你看下

网友:
正在仔细对着图纸检查这些供电

网友:
还是测一下显卡的条件吧

网友:
对着图纸将显卡周围和反面仔细扫荡,最终发现是这个Q8301场管不良引起的显卡无PEG_CLKREQ,用702代换后此板修复

网友:
显卡应该不会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