罕见的华硕P7H55-M LE主板USB和SATA都不能用

楼主(2016-01-03):
罕见的华硕P7H55-M LE主板USB和SATA都不能用,此板能正常点亮,但就是USB和SATA都无法使用,根本找不到设备,供电肯定都正常,相信各位同行遇到这种故障首先想到的应该是PCH-H55吧,我也是,换了H55故障依旧,我也泄气了,BIOS肯定一开始就刷过了,无效。带着小狗出去散步屡屡思路,怀疑时钟不对,回来后从一个华硕G31的板子上找到一样的时钟立马换上试机都好了,第一次遇到时钟IC坏引起的无USB和SATA,

网友:
时钟 48M  一代I3 和以前都是 时钟芯片 供给的  HM 65 以后集成桥里 这个问题 其实没有示波器 确实有点难为你

网友:
又学一招,收集到维修宝典了

网友:
没有示波器的情况下  测时钟只能用万用表测电压   确实不好判断   替换法  也是唯一的途径了   不过换好就好  呵呵

网友:
没过硬的技术是想不到时钟的,LZ威武!认真收藏了。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发后会注意,。

网友:
USB不能用的,MSI G41M-P33 COMBO换了南桥之后 32.768晶振不起振导致的我遇到多,我就纳闷了,它居然还能触发

网友:
但是能正常亮机,这就奇怪了,如果时钟不正常,为何能亮机,是不是刚好时钟芯片分出来给USB和SATA的那一部分出了问题,这样的话,误导性很强。。

网友:
维修久了  啥问题都会碰到~

网友:
以前也碰到过一块主板,USB和SATA用不了,总以为是桥的问题呢

网友(2019-09-17):
华硕usb不能用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21975-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