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I PowerXpress 4.0 独立显卡热切换技术

楼主(2016-01-03):
有兴趣的可以去百度搜搜看看。主要意思及实践机器简单分析如下:

PowerXpress=PX=电源热切换。
Bus Alive, Chip Off =(BACO):意思=总线保持连接,关闭独显芯片。px_en 高电平关闭独立显卡供电,默认低电平开启独立显卡供电。

实践机器简单分析:
HP 4331S 和4431一样,1.2A左右无集成显卡供电,也查不到95831的数据时钟波形。

这个机器刷BIOS无效容易误判HM65的问题。PX_EN默认开机低电平,PX_MODE通过与门变为高电平,开启独显供电模式,可以人为变PX_MODE为低电平,进入BACO模式,集成显卡就显示,来判断是否独立显卡故障,估计这样可以改只用集成显卡。

这机器查到独立显卡1.8V供电短路,更换显卡芯片后一切正常。

网友A:
你研究的挺深的呀,不错,加分支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研究的挺深的呀,不错,加分支持

班门弄斧罢了 感谢版主加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班门弄斧罢了 感谢版主加分哦

好贴,加分是应该的

网友C:
谢谢 楼主 PX_EN  这个信号我记下了 作为小白 以后还是多来论坛学习   知识更新最重要  4431 我去过独立显卡 不能改集成!

网友D:
可以人为变PX_MODE为低电平,进入BACO模式,集成显卡就显示,来判断是否独立显卡故障,估计这样可以改只用集成显卡。楼主验证了吗?稳不稳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 楼主 PX_EN  这个信号我记下了 作为小白 以后还是多来论坛学习   知识更新最重要  4431 我去过独立显 ...

估计还要改动一些东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人为变PX_MODE为低电平,进入BACO模式,集成显卡就显示,来判断是否独立显卡故障,估计这样可以改只用 ...

作为小白的我  还没改过集显呢 等版主大人验证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估计还要改动一些东西吧

没深入  试了不行直接上显卡OK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深入  试了不行直接上显卡OK 哈哈

强哥 果然强 666

网友E:
关于 BACO
既然你都说了,我也来凑个热闹:
Bus Alive, Chip Off (BACO),字面意思就是关闭独显芯片,但总线保持连接状态。即是保持数据连接和基本的专用集成电路供电(ASIC),但不参与处理和渲染工作。当驱动程序检测到要求使用独显的应用程序启动时,系统就会退出  BACO  模式,独显开始通电并启动,这大概会给应用程序启动进程增加大约  150  毫秒的时间;应用程序终止后,独显重新进入  BACO  模式(仅  ASIC  供电),此时独显功耗约  150  毫瓦。对于整个系统,处于  BACO  模式的独显仅仅增加大约  200  毫瓦的功耗。这就是延长电池寿命的关键,并保证现今移动用户所冀望的平滑流畅的使用体验。

PX_MODE=1, for Normal Operation (Default)--- PX_MODE 为高电平,正常操作(默认)
PX_MODE=0, for BACO MODE---PX_MODE 为低电平,为 BACO 模式
PX_EN=1, for BACO MODE---PX_EN 为高电平时,为 BACO 模式
PX_EN=0, for Normal Operation (Default)--- PX_EN 为低电平,正常操作(默认)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关于 BACO
既然你都说了,我也来凑个热闹:
Bus Alive, Chip Off (BACO),字面意思就是关闭独显芯片,但 ...

版主研究的透彻

网友:
楼主不错啊    用了很多心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