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xps l502x奇怪问题求助

楼主(2016-01-03):
客户拿来一台xps l502x说时好时坏,拆开主板看挺新的,用电池可以开,但用充电器插上可以开,拔掉插上再开就不能开了,拔掉等几秒在插上电源又可以开,充电器换过依旧,求帮分析下

网友A:
充电电路或者公共点有轻微短路! 建议仔细排查这两处

网友:
写个程序试一下.

网友B:
这机有没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有没通病

估计没有,xps是戴尔高端精工系列,定位是和苹果抗衡的Windows机.

网友A:
这机器 通病只有BIOS   配置是I7的 很厚的一个本本  专为游戏者使用 个人觉得是个垃圾 拆风扇很费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电路或者公共点有轻微短路! 建议仔细排查这两处

版主你怎么样确定是轻微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 通病只有BIOS   配置是I7的 很厚的一个本本  专为游戏者使用 个人觉得是个垃圾 拆风扇很费劲

手头上的是i5的

网友:
不触犯的时候是这样子,单插电源测试中间脚有3.3V,电流表待机0.03按下开关电流表电流变0.01,中间脚马上变0V。中间脚经过一个小三极管,右边脚和中间脚均为0V,这是开不了的时候现象,小三极管左边脚一直都有5V

网友:
今天发现不装电池,插着电能开的时候,关掉在按开关有时也开了没反应

网友:
楼主还是拆机一步步修吧,因为你只是描述了故障现象条件都没测很难帮你

网友:
排查充放电电路